[求助] spartan 3e 的速度

楼主(2013-07-22):
请教:spartan 3e可以跑多快的设计,100+MHz的可以吗,因为有看到一个设计在spartan 3e上跑80M没问题,跑90M以上就出错了,设计目标是120MHz的。

网友:
要看看静态时序分析报告

网友:
不清楚这个芯片,但是跑120M绝对考验你的编码能力,在120M下所有的要分开写,采用组合逻辑+DFF触发器的方法来写,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网友:
你说的跑120M指的是时钟频率还是?

网友:
你说的120Mhz指的是时钟还是?

网友:
理论极限速度参考 http://www.xilinx.com/support/documentation/data_sheets/ds312.pdf 里的 Switching Characterics,100MHz 完全没问题,想要提高速度,只能从设计上下功夫了

楼主(2013-11-20):
回复 网友A:

   请教版主 在120M下所有的要分开 是什么意思?
采用组合逻辑+DFF触发器的方法  就是流水线方法,多用触发器,主要这个东西最后是Asic流片,面积压力也很大,所以不敢用太多Dff,很多地方能用latch的都用latch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120M的时钟,从Io输入,设计内部也是这个时钟在跑

网友:
这个跟你的设计有关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从FPGA的角度出发就是多用DFF打拍,但是ASIC的话,要手动布局布线了
我现在在用SPARTAN3 要调到150M  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