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HB-Lite读等待

楼主(2013-07-22):
大家好我看了AHB的相关资料讲到读等待,通过拉低HREADYOUT实现
但没看到具体时序

主要是HREADYOUT与HSEL HTRANS的关系是怎样的

才能正确的读等待

楼主:
时序逻辑下,valid有效时拉低HREADYOUT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ahb哪有valid信号,当htrans=busy的时候,hreadyout会拉低,只有hreadyout为高的时候才能进行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输入控制信号写了个读有效 valid=HSEL&HTRANS[1]&HREADY开始HREADYOUT=1,等valid有效后拉低一个周期,然后在把HREADYOUT置高。等一个周期用时序逻辑打一拍就好了。

网友(2013-09-07):
回复 网友A:

    这样可以,即开始处理当前条命令时,等一拍后再去处理下一条命令。两个clk的时间来处理当前的命令。对于读操作来说,这是必须的,但对于写操作来说一个clk就可以完成。至于你hready拉低几个clk,取决于你的slave需要几个clk完成当前命令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