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ALTERA MAX II 系列CPLD输出的驱动电流有多大啊?

楼主(2013-07-22):
我想用该系类的CPLD控制外设电灯,但是3.3V 控制12V的继电器要求 >5mA的驱动电流,请问CPLD输出的驱动电流怎么算啊?还是要加上拉电阻或什么功率放大器件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照文档上,5mA是没问题,  最小是4mA,最大12mA,默认8MA
可以满足你要求

网友:
即使datasheet上说最小电流是5mA,也应该加功率器件驱动。例如ULN2003、sn75451/2......

楼主:
谢谢各位,我还是加个功率器件比较保险。。。。

楼主:
谢谢各位,我还是加个达林顿管比较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