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ta sigma输出的fft里面找不到信号频谱??

楼主(2013-07-22):
DSM在cadence里仿tran,差分输入Ain=12.5mV,+vref=5V,-vref=0,fin满足相干采样。结果在matlab里加窗分析但是看不到输入信号功率,程序里面取(0,fb)内的最大功率为信号功率。但是在simulink模型仿真中就能正常显示,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不胜感激

网友:
仔细看下电路激励是否加对,程序是否正确

你可以不管已有的脚本,对采样的数据fft,然后打印频谱,找找问题出在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激励仔细检查过是差分,感觉程序应该没问题,同样的程序分析simulink输出就很正常。我再仔细查查,多谢!!

网友:
信噪比是跟输入信号的大小有关的,差分输入信号过小,换个-3db信号看看

楼主:
    这个是由DSM结构决定的,满幅输入也只有25mV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