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内部的ESD防护如何从版图上解决

楼主(2013-07-22):
如题

网友:
要注意的东西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diode吧。

网友:
做了这么多年的ic,我还是不确定这个问题是否有正确答案。什么叫内部的esd?是esd hbm,mm测试时进入芯片内部吗?还是cdm时静电路径实际是从内部衬底开始的?对于前者,我觉得好的esd 设计应该把压力都放在esd cell上,避免有进入内部的可能,否则内部也要考虑各种esd因素,对于大规模的芯片就是一场噩梦。不过现实中做的不好的esd应该也不少,我知道的有小尺寸工艺下,gate很容易被打坏不能直接接,电源域接口的地方容易通路电阻过高,需要局部小esd cell。

网友:
LZ慢慢学吧!里面东西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