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

楼主(2013-07-22):
初学者问个问题,,,看了PIC16C84手册,上面只说了些整体模块及其功能
那如果想用VERILOG设计代码,各个模块的内部信号是怎样的,,这个是自己根据功能想出来的,还是也有相关手册???

网友:
回复 楼主:

处理器的具体实现肯定是保密的,不会发出来的

网友:
http://opencores.org/project,minirisc  这里有个PIC 16C57 指令集应该是兼容的,实现软核也不算太难,划定流水线,然后根据取址 译码 执行来分别实现就行了。最简单的就是单周期核。只要解码出来执行就行了。只是主频慢点。
cpu设计参考 H & P的computer architecture 和一本数字设计及计算机结构 足够了。

网友(2014-02-19):
回复 楼主:

   你的PIC设计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