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艾伦书关于两级开环比较器偏置的疑问?(有图)

楼主(2013-07-22):
艾伦的书上第373页,讲到两级开环比较器(图8.2-1)偏置(图8.2-8)的时候,用了一个“很明显”这个词,但是我看了很久还是看不懂为什么M5和M7之间要这么多接出两路电流镜。有哪位大神能帮我指点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wield, avoid kickback?
I don't know

网友:
M5当作M3,M4镜像电流源的直流偏置,M3,M4完成差转单功能,有什么问题?

网友:
同样不解,应该可以接在一起的。

网友(2013-08-28):
我也不太明白,是不是因为第二级需要足够大的电流驱动能力,所以分别偏置了?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你看的好细啊,我从来都没注意到这句话。可能是因为正反馈吧,Vbias上升波动会导致Vout也向上波动,在通过M7的Cgd影响Vbias。EECS240上有类似的讲解。

楼主(2013-09-27):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要用这个,所以就看到了,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