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entos6.4 安装 ic61出现找不到字体的错误

楼主(2013-07-22):
icfb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courier-medium-r-*-*-12-*".
*WARNING* Cannot find textFont.  Trying font "fixed".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helvetica-medium-r-*-*-12-*".
*WARNING* Using the text font to present labels.
*WARNING* Unable to find font name: "-*-helvetica-medium-r-*-*-12-*".
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

坛子里说少了xfont-75dpi但是我在终端里
yum install xfonts-75dpi,找不到这个package呀,多谢各位啦

网友:
yum search fonts
把search到的 都装上吧

网友(2013-09-11):
yum install xorg-x11-fonts-75dpi.noarch

网友(2013-11-12):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错误Warning: Cannot convert string "-b&h-lucida-medium-r-normal-sans-*-140-*-*-p-*-iso8859-1" to type FontStruct该装那个字体呢?

网友:
字体问题,安装xorg-x11-fonts-75dpi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帮我看看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27031&highlight=这个里面这个问题是什么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