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帮忙想一下

楼主(2013-07-22):
我用的是ENCOUNTER9.12。然后我做的是ECO。然后我每次做ECO ROUTING的时候总是会跳出错误:terminated by internal error.
总是运行到固定的某一时刻,在11th(第十一次) post route opt的时候,或者在detail routing 90%的时候。具体原因我一点头绪都没有,大家帮忙想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内存不足吧

网友:
换版本
在中间saveDesign,退出,再进入encounter,从保存点开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