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用STB和AC仿真环路PM不一样,信哪个?

楼主(2013-07-22):
小弟用大电容、大电感,AC的方式仿真环路稳定性,与直接STB仿真结果不一致,相位裕度差很大,AC时PM=110,STB时PM=61,信哪个呢?运放是最常见的密勒补偿的二级运放,求大神指教!!!

网友:
当然相信STB

网友:
你把两种仿真的电路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
从根本上说,用大电阻或大电感加上电容断环的仿真方式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样环路里输入端的电阻或电容负载不能够被环路所看到.而STB算法使用的是middle break的仿真方法,充分考虑到前面方法的问题,是一种真正有效的仿真方法。所以,建议相信STB算法得到的结果。

网友:
如果正确的话,这两种方法得到的结果应该是很接近的;
相差太远,那一定有一种方法出错了,建议仔细检查;

网友:
STB更可信

网友:
使用大电感断开,寄生电容也跟着断开,除非自己加寄生电容进去,否则大电感断开比较不准。

网友:
我的意见是你不能光说相信哪个,实际上虽然AC分析没有考虑输入节点,但其实输入节点的电容对于你7管放大器有负载电容接法的影响应该不是那么大的,你得仔细观察两种分析的相位,看看差别到底在哪。现在两个相位余度都还好,这还好,如果一个很好,一个很坏,那你的结构仍旧是可能存在问题的。

网友(2022-06-28):
你说的AC是指用大电感电容断开回路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