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DFT的设计VCS仿真中期望值与仿真结果不一致要怎么破

楼主(2013-07-22):
各位大神,我做一个带DFT的设计,还没有开始布线。用tmax生成测试向量后,在VCS中仿真,不加sdf时序反标,仿真结果与期望值一致;加了sdf时序反标后,仿真结果与期望值不一致,有上万个error.
不知这种PR之前带时序反标的vcs仿真,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网友:
请问你的网表是DFT的网表吗?如果不带sdf仿真没问题,带sdf出现很多Violation, 那就表明时序有违背。个人理解,由于此时的网表为综合网表,没有去修复hold(hold主要在PR时候去修复),所以使用该sdf去仿真会出现违背。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你之前的回答。现在我的设计已经有icc布局布线后的网表出来,用那个网表不带sdf反标,有91825个Error;带sdf反标的vcs仿真出现86870个Error.最开始dc吐出的网表不带sdf是没有Error的。而icc出来的网表已经在PT里验证过,没有时序违反的。这个要怎么解决呢?
    另外,我从icc里面导出的sdf文件所有的连线延时都为0,这个是不是正常?

网友(2013-08-26):
建议查找error的地方,自己判定是否是由于时序不满足导致的。

网友(2018-05-23):
楼主最后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2019-02-06):
回复 网友A:

   我也同意你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