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nsoft Designer 眼图问题

楼主(2013-07-23):
各位大神,麻烦指导一下,眼图的unit interval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与周期又有什么关系,我输入的信号时RT=20ps,Pulse=100ps,T=200ps,根据眼图波形输出的只是一个脉冲也就是半个周期,也请各位如有闲暇麻烦详细指导一下!拜谢!!!

眼图

眼图

网友:
UI= 1/X GBPS ,自己上網找比較快

网友(2013-12-16):
UI是一个比特位的位宽。。。。比如6Gbps,UI就是1/6Gbps = 166.6667ps

网友:
简单来讲就是翻转时间吧?

网友:
请问一下,我仿真眼图,他说我的IBIS模型有误,需要加载什么东西吗

网友:
简单来说,UI=T=1/f
上面的信号设置有点问题:TR=TF=20ps,Th=100ps,T=200ps,则TL=60ps, 仿真波形不对称,会影响仿真结果。

网友A:
谁分析一下这个眼图?

网友(2014-03-06):
从眼图中可以看出哪些信息?

网友(2014-05-23):
AMI模型吧

网友:
任何参考书或网上都能找到。

网友(2015-06-06):
先弄清楚烟土的意义

网友(2016-02-23):
UI=T=1/f

网友(2016-03-24):
回复 网友B:

   学长,你也在研究AMI模型吗?我有些问题,能请教你吗?学长用什么软件做的IBIS AMI模型,这个模型中主要的还是dll文件吧

网友:
上升沿和下降沿的交点下移,有问题,但不知道如何设置的。

网友(2016-06-17):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AMI模型一般在哪里下载啊

网友(2018-06-27):
UI就是位宽的意思,10Gbps信号的位宽就是1/10ns=0.1ns=100ps

网友(2020-11-06):
Designer什么版本看眼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分析一下这个眼图?

这种眼图交叉点离中心位置非常远的,通常差分信号比较常见,一根线的长度或者阻抗与另一根线差太多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