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内部的ESD防护如何从版图上解决

楼主(2013-07-23):
如题

网友:
如果电路能够接受,个人感觉你可以这么干,
1.poly走线,绕出来一个200ohm的电阻
2.改变MOS管DCGS/SCGS,是内部电路的Breakdown电压远高于ESD器件的开启电压
3.用Silicide block放在drain端

网友:
芯片内部的ESD防护,是不是指的clamp cell,还是对于多电源,较长的栅上的连线,在栅端增加GGNMOS和GGPMOS,来防止栅击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电源域的ESD防护设计时,建议每个电源地域都有各自的power clamp cell,不同的地之间要加入类似back-to-back diode的bi-direction cell。有空间的话,在不同电源之间也可以加入适当的discharge path。
     另外,对于多电源的芯片,电源域转换的interface device容易受到ESD损伤。针对gate oxide的损伤,可以向前面有位仁兄提到的在ESD敏感器件就近加GGNMOS和GVPMOS;对于junction burnout,就要找出潜在的放电通路,通过调整版图间距或者加guard-ring。

网友(2013-10-12):
芯片内部的ESD要看具体设计,根据需要多加GUARDING RING。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多电源中的levelshift,如果加ggmos,尺寸如何设计?

网友(2021-11-19):
半定制中Ip没有对芯片的电源地接口该怎么处理??比如DDR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的仅仅是芯片内部的ESD,不涉及到IO上的ESD!!!

2013年就这么厉害了,楼主现在在哪高就呢

网友(2022-11-08):
引用 网友C:
2013年就这么厉害了,楼主现在在哪高就呢

你好,HF Changxin在 Zhao Pin ESD 方面的人才,有意请weixin联系:531254109  期待您的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