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人用过LogiCORE IP Soft Error Mitigation Controller吗

楼主(2013-07-23):
请问如何使用LogiCORE IP Soft Error Mitigation Controller 的故障注入功能。我在手册上看到可以通过串口输入相关的命令来注入故障,可是我下载相关例子到板子上,串口没有任何信息输出,也无法输入任何信息,如何配置才能使用串口进行故障注入。

网友:
呃。。看来咱们是做一路的。我觉得是给SEM的时钟和串口上的baudrate没有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可以使用串口和SEM进行交互吗,我找的参考例子是DualUse_ICAP_SEM,该设计时针对SP605开发板的,我移植到ATLYS板子上,然后使用DLL分频20M时钟,可是初始化时串口没有任何输出。请问使用串口注入错误需要其他的设置吗,可以使用Chipscope虚拟接口输入数据,但是手册上写着可以使用串口通过命令行和SEM交互,我现在不明白的是如果使用串口,那么inject_address[35:0]信号怎么连接?刚接手,很多不懂,希望能指导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的例子(xap517)里的主时钟是27MHz的,移植到别的板子上你也要给一个27MHz的时钟,这样串口才能在9600的raud rate下正常通信

网友:
回复 楼主:

XAPP517:
"Injecting an error on the error injection interface follows the same process as on the monitor Interface.
The controller must be put into IDLE, the error is injected, and the controller is put back into
OBSERVATION. The commands are presented by applying a 36-bit value on the
inject_address bus and then asserting the inject_strobe signal."

除了从串口发送指令外,你也可以直接通过inject_address和inject_strobe信号注入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UCF文件中表明主时钟是20M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sem_example.ucf:
NET "clk"                                        LOC = "AB13" ;

NET "clk"                                           IOSTANDARD = LVCMOS25 | PERIOD = 50000 ps ;
只是约束,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用20MHz而不是27。物理上clk还是连到了27MHz的晶振上

SP605 Hardware User Guide 第28页:
X2 27MHZ OSC               AB13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请问你知道错误注入的地址如何计算吗,我在Virtex Series Configuration Architecture User Guide手册中看到有关Virtex系列配置文件帧地址计算,但是没有找到Spatan 6相关的计算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参考例子里面有个用来计算串口波特率的参数,在spatan 6中,它的值是V_ENABLETIME = 129,其计算公式在SEM手册中有,V_ENABLETIME= round to integer (input clock frequency /(16 * nominal bitrate)-1,根据公式推出输入时钟应该是20M。
而且在例化SEM时,选择的icap_clk也是20M。

波特率参数计算公式

波特率参数计算公式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你说的对。这就奇怪了,我手头只有Virtex5的板子也没法试,得从别处找原因了,可以用chipscope看看rx,tx的信号。
  spartan6的确没有帧地址的相关文档,你可以用一些技巧比如从partial reconfiguration产生的partial bitstream中获得FPGA中某个区域对应的帧地址是多少(当然这不是一两天能完成的)。SEM也支持线性地址,就是0,1,2,3....,如果只是用于测试简单的错误注入,无需知道错误注入到哪个具体的FPGA元件中,用线性地址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你在SP605上验证过官网给的参考例子吗,我将官网的参考例子直接下载到SP605板子上,结果串口输出乱码,串口的波特率设置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sem_example.ucf:
NET "clk"                                        LOC = "AB13" ;

NET "clk"                                           IOSTANDARD = LVCMOS25 | PERIOD = 50000 ps ;
只是约束,不知道为什么这里用20MHz而不是27。物理上clk还是连到了27MHz的晶振上

SP605 Hardware User Guide 第28页:
X2 27MHZ OSC               AB13

例子里用的时钟有问题,clk进PLL出个20MHz的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L个20M的不行,我修改了SEM核的时钟为27M,然后修改波特率计算参数,串口能够正确输出了

网友(2014-04-30):
回复 楼主:

    你好!你这个故障注入完成吗?想请教你

网友(2015-05-27):
挖个坟,顶上来,我的SEM4.1验证还是没有进展。有完成的大神没有?

网友(2015-10-08):
我也是同样问题 用SEM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