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数字电路的poly coverage的DRC问题

楼主(2013-07-23):
错误截图如图所示,请问这种问题用什么方式解决。或者说可以放着不管??我做的是数字电路,astro自动布局布线之后的版图,不会用virtuoso手动画板子

楼主:
额,我在报错的区域,有大块空白的地方,手动补上了一些poly层,同时注意避开了有源区,希望这样修改没问题

网友:
没有自动补的tool?
要注意补的尺寸。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动布局布线的时候,插过filler  without metal  按理说不该出现这个poly的密度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