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请教】关于这个DRC错误

楼主(2013-07-23):
请问,这个DRC错误是什么意思,该怎么解决呀,或者说可以放着不管吗

网友:
找到这个错误的类型,去design rule 的那个pdf(几百页)里面找到详细的内容。如果有说waive,就可以不用管。

楼主:
已解决,这个错误跟searing ring的问题是伴生的,因为在产生searing ring之前,calibre无法有效的识别A B C区,默认的都是A区,而A区是不能出现有源区和金属线的,所以报错。
流片之前,生成searing ring之后,这个错误应该也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