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导出gds文件问题

楼主(2013-07-23):
版本ic5141,

“Run directory”这栏应该怎么填?是不是敲“icfb”的那个目录?还是有版图的那个目录?
我尝试随便填写了一个地址,都可以生成一个gds文件。不同的路径会造成生成的gds文件不一样吗?

网友:
“Run directory”可以指定的!
这个目录会产生一个中间文件。

网友:
直接写“.”就可以了,相当于icfb当前目录。不同路径对生成文件应该没影响。

网友:
此路径只是你导出的GDS文件要存放的路径而已

网友:
本来是想帮你解答一下版图问题的,没想到你是也做SAR ADC的啊,能不能留个信私下交流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