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导出gds文件问题

楼主(2013-07-23):
版本ic5141,

“Run directory”这栏应该怎么填?是不是敲“icfb”的那个目录?还是有版图的那个目录?
我尝试随便填写了一个地址,都可以生成一个gds文件。不同的路径会造成生成的gds文件不一样吗?

网友:
可写可不写,不写就是icfb的那个目录,不会造成gds文件不一样。

网友:
你想把到处的GDS放哪儿就填哪儿的路径

网友:
写你的工作路径

网友:
通常用一點  .
來表示 icfb 啟動的目錄

网友:
运行目录,就是生成log文件的目录,一般情况下为当前目录,即启动icfb的路径

网友(2013-11-15):
楼主好 请问stream out 选项按照你那样填写 就会生成GDS文件是吧 ?有什么其他还要进行的操作或者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谢谢楼主 求回复!!!

网友:
你工作目录

网友:
说白了就是生成和运行相关文件的目录。gds生成后就没什么用了。不过还是建议单独建一个目录保持icfb目录整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