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利用modelsim仿真MegaWizard_Plug-in调用的pll IP核时钟无法实现

楼主(2013-07-23):
如题,我生成了文件  ,其中PLL_inst.v为我自己写的testbench,利用modelsim仿真,  ,仿真结果如图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testbench:

`timescale 1 ps/ 1 ps
module PLL_vlg_tst();
// constants
// general purpose registers
reg eachvec;
// test vector input registers
reg areset;
reg inclk0;
reg pllena;
// wires
wire c0;
wire locked;

// assign statements (if any)
PLL i1 (
// port map - connection between master ports and signals/registers
.areset(areset),
.c0(c0),
.inclk0(inclk0),
.locked(locked),
.pllena(pllena)
);
always #10 inclk0=~inclk0;
initial
begin
inclk0 =0;
areset = 1'b1;
pllena = 1'b0;
#30 areset = 0;
#30 areset = 1;
#50 pllena = 1;
end

endmodule

楼主:
C0没看到时钟啊

网友:
我用modelsim仿真fifo,pll的时候,都要将  altera_mf.v    220model.v库文件添加到Library file 的搜索目录下,如这样:
-v  D:\Verilog_Work\Quartus_work\MegaWizard\altera_mf.v
-v  D:\Verilog_Work\Quartus_work\MegaWizard\220model.v

在Compile菜单下的Compile Option下,有VHDL和Verilog两个页,我钟意Verilog。

网友:
对,楼上有理,上面两个文件为其仿真库文件

楼主:
生成文件列表

生成文件列表

锁相环仿真结果

锁相环仿真结果

modelsim library列表

modelsim library列表
回复 网友A:

    我按照您的建议,进行了仿真,也就是把altera_mf 和220model.v仿真库文件加入了列表,但是仿真结果依旧不成功。求助

网友(2014-11-23):
现在您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