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艾伦书关于两级开环比较器偏置的疑问?(有图)

楼主(2013-07-23):
    艾伦的书上第373页,讲到两级开环比较器(图8.2-1)偏置(图8.2-8)的时候,用了一个“很明显”这个词,但是我看了很久还是看不懂为什么M5和M7之要这么多接出两路电流镜。有朋友能帮我指点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我觉得主要是M5和M7设计的过驱动电压不同(M5:0.304V,M7:0.5V),导致不能M5和M7的栅极、源极直接相连,相连以后过驱动电压就相同了。因此采用分开的形式

网友:
slew rate concern...on the rising si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be,thank you !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过驱动电压是书上的吗?我再去仔细看看,多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thank you !
could you give me more information !

网友:
我觉得没特殊要求的话可以连在一起呀

网友:
一个是尾电流~一个是负载~你觉得两个栅极不能接一起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书上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翻了下书,没有说M5和M7的栅极和源极不能连接在一起啊,英文原版书上也没说吧

楼主:
我截的图是艾伦书上的,你的书上难道没有这个图和文字说明吗?

网友:
奇怪,没有特殊原因可以连在一起的啊

网友:
现在这个结构,输出上升时有效驱动电流是上下两管电流之差,因为下边管子栅极连在了固定电压。不是不能连在一起,是分开比较好,艾伦把它们分开后演变成了另外一个结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是第二版的啊,是连在一起的啊,而且我看了下英文电子版的,也是连在一起的,设计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连在一起的

楼主:
回复  幸福的小彬

    我的是第二版的啊,是连在一起的啊,而且我看了下英文电子版的,也是连在一起的 ...
引用 网友D:

你看373页的习题。之前的结构的确都没提到这点,但是在后面说到具体设计时,就说明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吧,我的书估计和你的不是一个版本,373页没有你说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