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igma delta ADC计算snr其中function outx = sinusx(in,f,n)提取信号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3-07-23):
function outx = sinusx(in,f,n)
% Extracts of a sinusoidal signal (S. Brigati, P. Malcovati)
%
% outx = sinusx(in,f,n)
%
% in:  Input data vector
% f:  Normalized input signal frequency
% n:  Number of simulation points
%
% outx:  Sinusoidal signal
sinx=sin(2*pi*f*[1:n]);
cosx=cos(2*pi*f*[1:n]);
in=in(1:n);
a1=2*sinx.*in;
a=sum(a1)/n;
b1=2*cosx.*in;
b=sum(b1)/n;
outx=a.*sinx + b.*cosx;

楼主:
求牛人回答啊

网友:
自己去查sinusx这个函数。。。。。用我们导师的话,这种问题也拿来问,一点也衬不上研究生的称呼。

网友(2014-07-08):
回复 楼主:

这个函数利用的是三角函数正交性。频率不同的信号的积分等于0. 离散累加等效于积分。

网友(2015-02-12):
正需要这个函数

网友(2015-03-27):
sigma delta ADC计算snr其中function outx = sinusx(in,f,n)提取信号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