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调制器psd图形问题求助

楼主(2013-07-23):
小弟最近做sigma-delta调制器,输出结果用matlab处理,结果发现低频处的分量很大,请问各位大神这个可能是哪些原因造成的。

谢谢。

楼主:
上面图是电路仿真出来的图,下面是理想的图。

网友:
明显你的非理想FFT结果中包含有DC成分。你只要在做FFT之前把数据里面的DC分量消去就可以了。
具体么就是对于数据串A,假设有N个,做个算法A- sum(A)/N

网友:
将高低电平转换为+1、-1在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结果是已经将实际电路仿出来的数据转换成了+1,-1之后得到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个直流分量可能会是怎么引入的呢?在实际芯片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始终都有这个直流噪声在啊?如果如您所说的对数据处理后,psd图形趋向理想,但是实际中电路能否正常工作呢?

谢谢指导!

网友:
你的电路里反馈DAC是不是-vref=0,+vref=vdd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但是在Matlab中将电路仿真出的VDD设成+1,0设成了-1了。

网友(2014-04-26):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了 能讨论一下么 qq328043260谢谢

网友(2018-01-11):
回复 网友D:

   您好,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