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 电荷分布 SAR 采样电容列阵的问题;

楼主(2013-07-23):
如上图所示一个12bit的SAR电荷分布DA电容列阵,由缩放电容C将列阵分成MSB列阵与LSB列阵;
我看了几篇论文,都是在采样的时候只将MSB列阵(包括一个“空LSB位”)的下级板接Vin,而LSB列阵的下级板都是接GND的;
由于缩放电容无法精确取值的原因,这种采样方式产生了 “满量程误差”‘

我的疑问是,为什么不在采样的时候将LSB的下级板也接到Vin进行采样呢?
这样一来不就完全消除满量程误差了吗?

我一开始自己的想到的原因是,由于LSB列阵与缩放电容串联中间的节点存在寄生电容,将LSB列阵也加进去采样会导致该寄生电容充上多余的电荷,产生采样误差;
不过后来我又想,这个误差跟用不用LSB列阵进行采样没有关系呀,都是存在的呀。

所以迷糊了,不知道有没有了解这个问题的朋友。希望能够给点意见帮忙解答,谢谢;

楼主:
我有将我的问题描述清楚吗?

网友:
呵呵,我找个人帮你解决如何?站内信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这样采样在电荷再分配的时候能够形成二进制权的关系,使得比较过程能够VREF,1/2VREF,1/4VREF……进行

网友:
只用MSB阵列采样,LSB接地,为了缩放电容为单位电容的整数倍,而不是传统的分数电容,这样缩放电容匹配性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认为:
将缩放电容设置为1C(单位电容),也可以用LSB列阵来采样呀,而且这样消除了满量程误差了。不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加上LSB列阵一起采样,再分配阶段还是呈二进制权关系的;而且还没用满量程误差。。仿真也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人T_T~~联系方式已私信,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楼主这篇我之前也看过,也存在你说的那个疑问,但是根据文章后面的推导,就以为是只能通过MSB采样才会在再分配的时候呈现二进制加权的形式,所以就没有深入的去想,LSB是否可以加入采样?楼主如果有确切的结论烦请告知我一下哈,谢谢!

网友:
同问,有知道原因的吗?麻烦告诉一声啊。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LSB阵列也采样的话,输入摆幅就要降低了,只用MSB采样输入摆幅不变,就是对比较器的分辨率要求提高了。都采样时,比较器输入Vx=-Vin+k(D1*C1+D2*C2。。。。)
只有MSB采样时,Vx=k(-Vin+D1*C1+D2*C2。。。。)              系数 k<1
不知道说的清楚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学你好,可否将该文的出处列出,让我等也学习学习。

网友:
LZ对分段电荷域SAR的原理理解错了,你分别计算一下两种采样模式的上极板电压,就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清华的一篇硕士论文,低功耗逐次逼近模数转换器的研究与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同学,感谢您的上传,能否发一份给我,eebismarck@gmail.com. 论坛下载速度超级慢,不知为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LSB CDAC的 极板  在采样阶段接到 vin,从而参与采样 ,这样也是可以的 。如果采用这种方式的话,MSB部分不需要 一个Dummy LSB CAP。

如果LSB  CDAC不参与采样,则LSB  CDAC的 上极板在采样期间会reset到某一个DC电平 。

如果LSB  CDAC参与采样,则LSB  CDAC的上极板在采样期间浮空,直流电平(工作点)未知 ,这貌似并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了楼主发的论文了。从论文的第11页公式2-1中,论文作者提到根据公式2-1计算出来的Cs是一个分数值,不方便进行版图设计。而采用高位采样,并且把Cs设置成一个一个单位电容,那么根据公式2-2,只要比较器的余量足够,就可以了。

自己的一点理解,还希望大牛们多多指点啊!

楼主:
回复  zhujihan

LSB阵列也采样的话,输入摆幅就要降低了,只用MSB采样输入摆幅不变,就是对比较器的分辨 ...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你的回复我看懂。谢谢你解答了我的问题;

    另外能否再请教您一个问题:
我查看siltarre工艺的DOC,发现相同面积的单位电容(MIM)和电阻(unsalicided n+ island)的mismatch程度都接近:
基本上是1/sqrt(W*L)  [1/4um]:0.08 对应的mismatch程度是0.1%;
那我用电荷分布的DA可以做到有效位10bit,如果用R-2R的结构能否也做到10bit的有效位 ?(相同的单位电阻 面积)
用R-2R可省了不少面积,.18工艺下这个结构的的有效位一般可以做到多少?8bit?10bit?

谢谢了哦O(∩_∩)O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呀,大哥,我刚刚仔细想了一下,还是有疑问;关于你说的:
”……都采样时,比较器输入Vx=-Vin+k(D1*C1+D2*C2。。。。)
只有MSB采样时,Vx=k(-Vin+D1*C1+D2*C2。。。。)              系数 k<1……“

我认为都采样时,比较器输入Vx=-Vin+D1*C1+D2*C2。。。。没有系数k,假设Vx节点没有寄生电容的话;

不难看出,LSB列阵和MSB列阵一起采样时,输入允许的最大电压应该就是Vref电压,输入电压摆幅没有减少;
当Vin=Vref的时候,进行采样,到了再分配阶段,DA的12位控制位全为1,Vx节点的电压和采样时候就是一样的。即当Vin=Vref时,ADC的输出就会是全1;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LSB  CDAC参与采样,则LSB  CDAC的上极板在采样期间浮空,直流电平(工作点)未知 ,这貌似并不是什么问题。”

如果LSB  CDAC参与采样,为什么LSB  CDAC的上极板在采样期间要浮空??也需要接直流电平哦,不然怎么采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采样期间,LSB Sum 与 Bridge cap 串联 ,等效为 MSB CAP阵列 的LSB。如果LSB CAP的 top 极板 接电位, 采样出来是个啥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R-2R结构没做过,应该是电容匹配性好吧。现在流行的都是都是用电容阵列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都采样时,比较器输入Vx=-Vin+D1*C1+D2*C2。。。。缩放电容就不是单位电容了,是个分数,满足LSB阵列电容之和与Cc串联后等于MSB阵列的最小电容。如果缩放电容就是单位电容,就有一个系数了,你可以算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采样期间,LSB Sum 与 Bridge cap 串联 ,也可以不等效为 MSB CAP阵列 的LSB,LSB CAP的 top 极板 和MSB的top采样期间都可以接共模电平,你可以参考这个论文 Analysis on Capacitor Mismatch and Parasitic Capacitors Effect of Improved Segmented-Capacitor Array in SAR ADC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按照常规的LSB CAP的最后加一个单位电容的Dummy电容,则 Bridge Cap的确是一个分数,比如16/15*Cu,或者32/31*Cu.....诸如此类了。这种情况通常是不好的,毕竟layout不好匹配嘛。当然,如果有mismatch calibration,另当别论。稍加改进,去掉LSB CAP的最后一个Dummy电容,此时Bridge Cap的取值就变为Cu,即单位电容。
当然了,Bridge Cap可以取成2*Cu、3*Cu、4*Cu......此时,LSB CAP需要增加一个对应补偿电容。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在sample 阶段如果LSB Cap的上下极板都接直流电平(交流地),则相当于LSB部分没有参与采样,此时通常需要在MSB cap部分增加一个Cu,这个Cu参与采样(等效为 LSB Sum Cap参与采样)
在采样期间,不存在 LSB Cap下极板接输入信号,上极板接直流电平的状况。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好意思,我之前的回复误解你的意思了,我以为你说的LSB列阵的上级板节点指的是缩放电容和比较器连接的那个节点。缩放电容和LSB列阵上级板连接的那个节点悬空没事的。

那么你是否认为将LSB列阵也加进去采样是一个更好一点的方案呢?
既然看不出什么坏处,又可以消除满量程误差的话,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大哥我仔细看了论文,理解你那两条公式的意思了,不过我的观点没有改变,同时用LSB列阵和MSB列阵采样,Vin的输入范围没有缩小;分析如下:
以12bit,6bit LSB 和 6bit MSB这个结构来分析,同时用LSB和MSB列阵进行采样,再分配阶段12bit全部置“1”时,Vx节点电压:
Vx=-Vin+ 63C/[63C+(63C//C)]*(1/2Vref +1/4Vref + 1/8Vref +…… +1/32Vref ) +(63C//C)/[63C+(63C//C)]*Vref
    =-Vin + Vref

所以Vin的输入最大值就是 Vref,而且没有满量程误差;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和你计算的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的,LSB上极板接直流电平,下极板也要接直流电平,不进行输入采样

网友:
   正解,楼主再好好看看,自己推导一下

网友(2022-02-27):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LSB阵列上极板采样时可以悬空吗,下极板接直流(有一篇文章分段没讲LSB怎么接的,有点晕)

网友:
LSB可以浮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