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连续时间sigma-delta调制器中多位DAC问题求助

楼主(2013-07-24):
在连续时间sigma-delta调制器中,采用多位量化,如果电流舵DAC中在仿真时没有人为引入失配,是不是就不存在DAC线性度的问题?也就是说此时不需要做DEM?这种说法对吗?

网友:
多bitDAC中每个单元之间的mismatch是必然存在的,不是人为加上的.你不用DEM的算法就会导致THD恶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采用4位量化,15个完全相同的电流舵DAC,在仿真时也没有考虑失配,那么这种必然的失配是哪里导致的呢?我现在的问题是SNDR达不到要求,也没有做DEM。

网友:
你是噪声高还是谐波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噪声比较大,同时奇次项谐波也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是你零极点不对,先把系数调对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