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大神分析一个TL431内部电路

楼主(2013-07-24):
开关电源常用的tl431电路,下面是电路图,我怎么没看明白呢?左下角应该是基准电路吧,但是三极管两个集电极电阻又不一样,上面那部分是哪个运放吧,但是没看出来是什么结构呢?哪位能帮我好好分析解释一下呢?谢谢啦!

楼主:
木有人回复呢,帮帮忙啊

网友:
这是一个整体电路,不能割裂成2.5v基准+运放,框图只是示意性的。三极管两个集电极电阻当然可以不一样,因为2个支路电流可以不等,在这里是3倍关系。我在图上标注了一些提示,要详细讲解,可以电话我,lgy737@21cn.com。另外,计算表明,那个4k电阻严重偏大,这应该是TI故意所为。

网友:
奇怪现在怎么还有人做431呢?8年了,怀念那时候啊~~

网友:
还能看到bipolar

网友(2013-12-14):
顶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
新的應該是低電流CMOS TL431 吧..

是否 拿一個BANDGAP  + OPA 做 error AMP 做open drain 就可以做為 低電流CMOS 版TL431 嗎?
還有 431  會須要耐高壓 > 10v 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