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ON板,24位颜色转18位颜色算法求助?

楼主(2013-07-24):
在做一个32寸的液晶TCON板,面板是18位颜色的,但驱动板过来的信号是24位的,直接丢掉了低两位的颜色位,图像会有点花,颜色过渡的地方有波浪纹。求助一下,有没有什么简单点的算法来处理这种情况?

网友:
不直接丢掉低2位的颜色位,四舍五入试试,即b[1]加到b[7:2];

网友:
用图像抖动算法比如Bayer Dithering或Floyd-Steinberg Dithering

网友(2014-06-15):
你眼睛分辨率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