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熔丝烧不断怎么办啊

楼主(2013-07-24):
0.5u 2p2m工艺,按照设计规则做的,熔丝做的是l/w=8u/1.5u,Metal 1结果熔丝烧完之后,有些很好,电阻在M级之上,但很多还有400K左右的电阻
烧熔丝用的是电容充放电,不同的电容电压值均试过,好像改善效果不明显。
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还是和代工厂先沟通一下,同时确认测试仪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曾经经历过只有用特定的电压才能烧断,低了高了都不行。就是出一个中间的电阻值...。应该是工艺的问题,烧断的metal又和别的东西连在一起了应该。

网友:
回复 楼主:

metal1 ?2p2m 當然要使用top metal(metal2),還要開window,通電高熱氧化,就不會有熔回成低阻的情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一般用(top-1)层金属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是电流不够,一般你这种规格的fuse电流应该要在350mA以上。电容放电是会不稳定,因为受寄生参数影响较大。
要考虑到探针的接触电阻每次都是不一样的。这与针的位置深度以及氧化度都有关的。这个电阻大了就可能烧不断了,单纯的加大电容是没有的。因为有R,C大了时间常数也大了,放电的瞬态电流也就下来了。
      可否考虑直接用电压电流源烧?可能的问题是这样trim pad端会有较大的反冲电压,就看看你内部有没有考虑可靠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通用工艺是n-1,实际上用 n-1 metal和top metal 开窗的效果是一样的,因为腐蚀氧化层都是会过腐蚀的
因为对金属没有腐蚀性,所以遇到金属腐蚀就停止了,但为了保证金属上没有氧化层残留,露出金属后会在腐蚀一段时间。
所以,实际上n-1metal上的氧化层也都没有了,即使有,也是很薄的一层,不影响气体溶出。

使用n-1,在后续封装过程中,对应力的承受还是要好于top,同时很多top都是thick metal,不适用于做fuse

网友:
这位哥们是在CSMC假.35工艺做的吧

网友(2014-09-20):
efuse 电阻那里的layout也有考究的,最好能做成形成电流拥挤的那种layout, 最好引入比较器比较的那种,因为除了工艺厂商做的IP, 设计方作的很难保证良率的。
    实际上按照参考,良率好的都是直接电迁移open的,而我们自己设计的很多都是直接发热熔断了的,这种很容易熔断后藕断丝连,不好控制烧写的过程。 自己做的最好用顶层metal ,有开空的。

网友:
metal fuse 一般是 top-1 ,前面說過但是  還有一點燒FUSE 會有東西跑出去
所以 PROCESS 會須要問是否會可以燒

還有 fuse space多少 ?  有些時候會發生燒斷又融回去.
現在應該大家都改 laser fuse 了吧, metal fuse 須要留 current trim PAD 很佔空間.

efuse 电阻 有些使用 poly , 也是外灌高壓5v 大電流 去燒

烧熔丝用的是电容充放电
為何是使用電容? 還是你的是 efuse ?
efuse應該不會使用 metal , 因為 metal 比poly 要更大電流才能燒斷, 而且 1.3um 也很粗了
以前碰過 poly fuse 會做到 0.5um 下

网友(2014-10-31):
回复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CSMC的efuse就是对metal的。

网友:
CSMC的efuse . 那請問要多大電流可以燒斷?

网友(2018-02-24):
按照设计规则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