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ulti-cycle 问题

楼主(2013-07-24):
请问 multi-cycle 是什么? 为什么要使用它?
multi-cycle 对setup和hold影响是怎样的?

网友:
好基础的概念,上网随便搜搜都能搜出来吧。
多周期。设计中的电路结构、时钟规划都可能带来多周期。
小心设置。很大程度会影响setup/hold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