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tlab simulink 的仿真精度

楼主(2013-07-24):
我用simscape里面的electronic期间搭建了一个电阻电容整列,做了一个模型,让后把这个模型输出的electrionic电压转换成simulink的信号后用量化器采样,输出到workspase。
开始的时候,如果我把量化器的采样时间设置成-1,仿真速度会很快(采样的点数相对来说比较少)。如果我设置一个固定值,比如采样时间是1/160e6,仿真速度会迅速下降。
我看其他地方的波形,可以看出,整个仿真的精度全部都提高了很多。我在想,有不有办法局部控制仿真精度?其他地方我的精度不需要这么高,但是仅仅是采样这个地方需要这么高的速度?

网友:
可以在configuration里面varible step配置你的最大步进和最小步进,matlab会智能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不太好估计最小步长啊。。。。

网友:
恩  我对你的系统不太了解 你可以大致试试,比如你的1/160e6 降低到1e6看看是否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大侠的回复!
    我试了下,仿真精度的min设置到1/160E6的0.5倍,仿真速度也是相当慢,看来主要是受这里的采样影响。采样达到160M的时候,整体的仿真步长必须要比这个小才行。

  敢问大侠,有不有可能我然其他的模块精度这某个较低的值,而和有高速采样的这个模块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在跑仿真的时候还遇到这样一个warning :
"Warning: In the model 'CTP_4_4_V05' the variable sample time for tid 4 has a timeOfNextSampleHit
(0.0035900000000000003) which will cause the solver to take a step smaller than the minimum step size
(1.2754227440774982e-017) at time (0.0035899999999999999)"

敢问大侠,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采样为什么一定是160M,你论证过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系统决定的

网友(2013-12-12):
Nice book i love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