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virtuoso里看版图layer为何全变成粗线条虚线了?

楼主(2013-07-24):
如上图所示,都是我用encounter产生gds2后再导入virtuoso后产生的版图。
右边的图看上去是正确的,每一个metal layer看着都正常;
左边的图看上去很奇怪,所有的layer都显示为彩色的粗线条虚线了(整个layout看起来就跟彩色粗毛线编织品似的);
请问为什么左边的图会显示成这个样子?是我哪里设置的不对吗?

网友:
两个工具间的默认显示不同吧,记得线条的图案是可以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侠回复。
    以上两图都是在virtuoso里显示的图,而且以上两图的生成流程都一样。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花了好长时间得到的确是一个彩色粗毛线编织图。。。。。。
    请问如果只是显示的问题,您认为应该怎么改设置?

网友:
你在导入Virtuoso的时候,新建库时有attach一个库吗?

网友:
你左右两边的display设置的都不一样,怎么可能显示的一模一样呢?
1.两个图是同一个工艺吗?如果不是,肯定不一样。
2.如果是同一个工艺,display文件没有用同一个。

网友:
两边明显不是同一个display文件,相同的NW层,左图有配置了图案的,右图只有一个框。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你的display文件选择的有问题,到你所用的工艺库里找找相应的display文件(给virtuoso用的那个),然后复制到你的工作文件夹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