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p文件用cadence中CDL导入过程中出现ERROR

楼主(2013-07-24):
请问一下,数字后端设计中,我在把修改的*.sp文件通过CDL导入cadence中,出现一下问题:
1.ERROR:ILLEGAL NODE NAMEbb_gjb_inst_tx_encode_top_inst_tx_inst_tx_buff_inst_tpp_ctrl_inst_tpp_hder_inst_reg_tc1_750_139
这里的红色部分是sp文件的线网名的一部分,出错部分对应的sp文件中原内容是:
XU35986 n16807
+ bb_gjb_inst_tx_encode_top_inst_tx_inst_tx_buff_inst_tpp_ctrl_inst_tpp_hder_inst_reg_tc1_750_139_
+ n19919
+ bb_gjb_inst_tx_encode_top_inst_tx_inst_tx_buff_inst_tpp_ctrl_inst_tpp_hder_inst_reg_tc1_750_133_
+ n21477
+ VDD VSS AOI22XEM

网友:
顶一下,请做过CDL in的大虾们指点一下。。。

楼主(2013-09-05):
解决了,spice文件不对

网友(2014-04-14):
回复 楼主:

   你好    我现在也是用sp文件导入电路   但是出现一个问题   文件总是导入一半就停止了   sp文件中有的模块无法导入成功    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希望能得到你的答复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