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修改CPU的PCIE 配置寄存器

楼主(2013-07-24):
求教:
      我们使用CPU作为主控,通过PCIE控制其他板卡,运行环境为Win XP,之前出现一些错误,后来发现是因为CPU作为RC时有将TLP重新排序的功能,如果想要禁止可以去写PCIE 能力寄存器组中的寄存器,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在上电后操作CPU的配置寄存器吗?如果能的话该怎么做呢?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先考虑TLP重新排序错误是什么样的错误,可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更现实些。这个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设置的是强序模式不 ?

网友:
CPU重新排序TLP ?不懂你的意思,可以说的明白点不 ?

网友(2016-12-26):
遇到了同样问题

网友:
好高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