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sert_metal_filler后,density达不到要求

楼主(2013-07-24):
请问我在insert_metal_filler后,m2和m3的density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怎么办??

网友:
我不知道 metal density的问题到底是不是一定要修正,反正DRC的rule文件里是可以把density的检查给编辑掉了,然后做DRC的时候就不会管这个了,反正你也insert_metal_filler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