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版图求助

楼主(2013-07-24):
为什么mos管的注入区比有源区要大,这是不是工艺规定的?

网友:
因为工艺套刻原因,形象比喻一下如果用一个铁圈套一个柱子,如果他们2个尺寸一样就要非常准确才能套住,但是稍微大的圈就很容易套上。还有工艺横向扩散的原因。

网友:
对准误差

楼主:
哦哦。现在学cadence IC 想做DRC 的时候Calibre的licence出现的错误,不知怎么安装。。。现在没信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