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集成电路熔丝修调

楼主(2013-07-24):
感觉修调熔丝的方法不大好控制额,特别是封装以后再修调。往往是有些能烧断,有些烧不断。前面有位发帖的仁兄还好,烧不断的能有400k,我烧不断的只有几k。头疼啊。。。

对于这个问题,为了保证修调的可靠性,我想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辅助电路,用于检测熔丝的电阻,修调前接近0,修调后不管有没有成功到达M欧级别,熔丝电阻肯定增大。通过电阻的变化产生对应的0和1的数字信号再来控制数据通路,这样就比较保险了。

这样的电路肯定有人做过,希望不吝赐教啊!

楼主:
自己顶顶,修调在模拟电路中应该用的很多吧,不知道在大家都是怎么设计的?

楼主:
哎,还是没人回。不知道业界修调的成功率如何,有没有相关的经验?比如修调用多大的电压,电流,fuse长度和宽度,poly or metal,哪一层?效果应该都会不一样吧。。。

网友A(2019-11-21):
引用 楼主:
哎,还是没人回。不知道业界修调的成功率如何,有没有相关的经验?比如修调用多大的电压,电流,fuse长度和 ...

这位兄台有没有解决fuse 问题,同样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2021-04-30):
引用 网友A:
这位兄台有没有解决fuse 问题,同样碰到这个问题

这位仁兄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5-10-10):
想问一下,激光修调后,感觉测试值没有发现明显变化,但显微镜看确实是有烧断FUSE,这种一般是什么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