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端400MHz在PCB上走线

楼主(2013-07-24):
单端400MHz在PCB上走线,能走多远呢?需要采取什么技术措施吗?

网友(2014-12-15):
你想走多远,这个不能单纯的这么问吧!!!
只能告诉你根据需要,在满足规范要求的情况下尽量短的走线!

网友(2015-07-21):
主要是做好阻抗匹配,有完整的地平面参考,尽量减少过孔之类的。

网友:
看要求啊,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2018-04-23):
仿看看才知道

网友(2018-08-08):
点到点,随便走,多个点再考虑信号问题

网友(2019-02-05):
大年初一不忘记查资料

网友:
建议用仿真软件看下,走线长了会有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