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神求教育关于,ddr3位宽的问题

楼主(2013-07-24):
最近在调ddr3控制器,用户端数据入口app_wdf_data[511:0],ddr3接口数据的位宽为ddr3_dq[63:0],因此每次读写地址都连续增加8,但是fpga外接的ddr3是MT41J64M16芯片,他的位宽是[15:0],一共用了四块这样的芯片。以写为例子,我每次都指定了起始地址,即指定了每次起始的bank,row,column地址,因此很纳闷512位的用户数据,怎样分成了8个64位,写进16位位宽的ddr3里面?

网友(2014-02-13):
我也有这方面的疑问,考虑是不是512bit分成8个64bit数据,然后8个64bit数据分别写入8个连续的地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