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sert_metal_filler

楼主(2013-07-24):
我的问题是,我在ICC里通过insert_metal_filler这个命令已经在空的地方加上metal了,在版图上也看见了,但是把GDS导到别的软件后,出来的版图是没有metal fill过的,不知道为什么。而且我在insert metal filler后,刚开始在ICC里也看不见,是通过“overlay”之后才显示出来的,不知道和这个有关系没??求教??

网友:
insert_metal_filler 插入的metal就是通过overlay查看的,和在其他软件中没关系。
可能的原因是用ICC输出gds是,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这个命令的选项设置不完全,插入的金属没有输入到gds里面。可以尝试如下命令:
              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child_depth 99 \
                                                                -output_geometry_property  -keep_data_type \
                                                                 -output_filling fill \
                                                                  -output_outdated_fill \
                                                                  -output_pin text
write_stream -cells $cel_name metal_fill.gds

网友:
嗯,谢谢楼上解答。什么是overlay?呵呵,谢谢

网友(2014-11-14):
怎样插入不规则的metal filler啊?[/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