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DDS Compiler IP核使用问题,用过的高手来看一下

楼主(2013-07-24):
我要在FPGA中做数字正交,故此要用到DDS IP核,但是研究了两天始终无法产生比较满意的正玄波,用ChipScope采到的波形要不是就是像下图这种,要不就是一些比较混乱的,反正不是比较正常的正玄波。

设置如下,外面给的aclk是50Mhz的,在这里要问一下,第一页System Clock是不是要和外面给的时钟一样?
或者使用system parameters
但就是无法得出标准的正玄波,chipscope的时钟是100M的,请高手指教啊。。。

楼主:
怎么没人理

网友:
System Clock是不是要和外面给的时钟一样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为什么出来的波形并不是标准的正弦波呢?

网友:
出现这种波形 应该是跟你设的incremental value 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仿真过没有

网友:
chipscope analyzer中数据的显示格式是选择什么呢?signed decimal/unsigned decimal/binay/hex选择不同的显示格式,画出来的波形也是不一样的,建议楼主用signed的显示方式画一下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太感谢啦!以前一直使用默认16进制的,改成有符号十进制果然就好了

网友(2014-07-28):
楼主你好,我是fpga的初学者,我想请教一下你这个dds用modelsim仿真时测试文件是怎么写的?谢谢了

网友(2014-11-10):
dds ip core输出的正余弦是有符号数,xilinx手册上没有说明

网友(2015-05-05):
请问这个IP加入工程后怎么写相关的Verilog HDL代码?

网友(2015-10-29):
我是来混点信元的

网友(2016-05-17):
回复 网友C:

   66666太6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