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个Analog Power IO 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3-07-24):
analog power IO 的这两种,在选择的时候不太理解该依照什么原则 Catch677B(07-24-15-40-41).jpg

左边的PVDD3AP 是PAD连到Internal,Pre-Driver Power 和 Post-Driver Power
右边的PVDD1AP 是PAD连到Internal,但没有和Pre-Driver Power 和 Post-Driver Power相连
对于一颗芯片的AD电源,应该遵循什么规则来选择以上IO呢?
我的理解是,AD没有对外输出的analog PAD,因此不需要连接post-driver power,所以选择PVDD1AP就可以
请大家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
等待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