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lassAB输出级加入浮动电流源后quiescent current insensitive to supply voltage

楼主(2013-07-24):
对于前馈型ClassAB输出级,加入浮动电流源,关于加入浮动电流源后,quiescent current insensitive to supply voltage, 谁能给我一个直观解释。

请注意本次话题的重点。Class AB 输出级的原理大家都很容易搞清楚,关键还在浮动电流源的使用问题。

47楼已经有一个定量的解释了。

或者你能给出定量的解释就更好了……

网友(点评):
M25和M26管的电流大小由transliner环路,Ib5和Ib8确定的。只要Ib5和Ib8与vdd无关,自然静态电路就与vdd无关了。

楼主:
A compact power-efficient 3 V CMOS rail-to-rail input_output operational amplifier for VLSI cell libraries 在这篇经典论文中有提到,但是很模糊,只说:
the supply voltage dependency of the current mirror compensates for the
supply voltage dependency of the class-AB driver. The result
is a quiescent current which is insensitive to supply voltage
variations.

求高手解释。定性或者定量。

可以假设 VDD变化 ,然后看quiescent current 如何变化,然后看浮动电流源如何补偿。

网友:
vdd up, Vbias of pmos in floating current source up, M13 drain & M11 gate voltage up, Vgs of M11 remain the same.

楼主:
how much does the gate voltage of M11 up, maybe it is not the same as Vdd up.and Class AB without float current also has this attribution.

楼主:
求解释+1

网友:
25,26的Vgs相当于被钳位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详细点

网友:
回复  magicdog

   求详细点
引用 楼主:

   20的gate电压是22+21,25的gate电压就是22+21-20,被clamping住了
   但是这个结构power mos的Iq要精确控制还是有点不太现实

楼主:
楼上还是没说到本质上,求讨论

楼主:
难道没人能够清楚明了的解释下……或者你能证明他不对也可以

楼主:
我这边已经有一个略显粗糙的 定量解释, 不一定对, 等讨论激烈点再说

网友:
这里的quiescent current insensitive to supply voltage,就是指的output stage,楼主慢慢体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明确指出 加float current source之前和之后quiescent current 对 supply voltage 变化的响应情况
你都没有提到浮动电流源的作用啊 亲……

网友:
不精确 特别是受工艺偏差影响很大

楼主:
继续求解释

楼主:
周末了,来讨论讨论啊

网友:
从实际仿真来看,VDD即使有变化,静态I也不会有大的波动

网友:
这才是比较好的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仿真验证也是一个角度,你有实际仿加 浮动电流源 前后 静态电流对 Vdd的变化响应吗

网友:
hujising本人的书上对这个解释的很清楚。如果你能找到,看一下就明白了。这里简单的说一下:这是一个前馈控制模式,理想情况下输出级与m19,m20是对ib5和ib8的支路的镜像,所以输出级的静态电流就应该由ib5,ib8以及镜像比决定。
问这个结构的人真多,为什么教科书上不加进去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他那几本书我都看过,他几乎没有讲到为什么加入浮动电流源后,quiescent current insensitive to supply voltage,只是简单的提了几句。

你说的那些只是前馈型Class AB 输出级的基本原理,这个大家很容易懂。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的哪本书?design of low voltage low power cmos opeational amplifier cells 4.3部分专门就讲这个,其中第64页在讲完最基本原理后专门说了一句:which is insensitive to process and supply voltage variations.既然你都已经理解了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却没有明白为什么insensitive to supply voltage,那我实在是想不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我看过那本书的。   那请前辈定量解释一下……为什么加入浮动电流源后,quiescent current insensitive to supply voltage?

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那个我看过。  那请前辈 定量 解释一下 为什么加入浮动电流源后,quiescent current insensitive to supply voltage ?  先谢过!

楼主:
求解释, 我相信会有人懂而且愿意分享给大家……

楼主:
求解释啊

楼主:
来讨论讨论

楼主:
有点失望

楼主:
一会儿可能 公布一个也许有失偏颇的 定量解释……

网友:
只是说电流由管子尺寸比例决定,而与电源电压无关吧,难道还有更深入的几个意思?

网友:
这是一个跨导线性环,定量分析看Sansen 1224节。深入自己google ,translinear circuit

楼主:
回复 网友D:

   求讲解……

网友:
sansen1221-1224定量分析已经分析比较清楚了。不过,我还有些疑问正在研究中。
你先看看sansen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过,但是他没具体讲浮动电流源的作用。   这个帖子的主题是:为什么加入浮动电流源后静态电流与电源变化无关。关于class AB 的基本原理不讨论。

网友:
SANSEN完全回答你的问题啦!

网友:
输出管的电流完全由管子比值决定,跟电源电压等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E:

   怎么回答的  你说说……   我看到只有1224中的电路图加入了浮动电流源,引用的那篇文章我也看过。你定量解释一下,为什么加入浮动电流源后,quiescent current insensitive to supply voltage。
   请考虑加入浮动电流源前后,quiescent current分别对Vdd变化是如何响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句话不对的……建议先看下一些前面的讨论情况

网友:
3楼 7楼解释的其实很清楚了~~悬浮电流源使得流过M11的共模电流=0.5*Ib2+I(悬浮电流源),且与VDD无关,因为悬浮电流源电流与VDD无关,所以M11的(Vgs-Vth)由式I=0.5*KP*(W/L)(Vgs-Vth)^2钳位(对于给定W/L).M12和M25和M11是一样的,Vgs-Vth不变,所以M25,M26的Iq是insensitive to VDD的。大神~如果你知道悬浮电流源是如何是“电流源”,即和VDD无关,就别钻牛角尖了~~这个没什么定量好说的,VDD变化多少,M11,M12,M25的栅极电压就变化多少,下面的NMOS管也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不是钻牛角尖。   浮动电流源 之所以称为电流源是指在 共模电压轨到轨变化时,M27和M11的栅极电压一个增加一个减小相互补偿导致 浮动电流源在整个共模电压变化时基本保持不变, 大概只有5%变化。
    你说说的 “VDD变化多少,M11,M12,M25的栅极电压就变化多少” 依据是什么呢?

楼主:
一个定量的解释:

网友:
看楼主纠结小信号的推导纠结好久,其实一个电路能够有直观简洁的理解是最好的,只有在实在搞不懂或真心做研究时才去推小信号。PS:楼主刚才的图貌似画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刚贴上去,您就来了。我正要改呢……       能够直观的理解当然是我们永远的追求了,但是很多东西就是不那么直观的。

其实这个小信号非常简单,很快出来。

楼主:
此贴的讨论应该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之前的讨论,谢谢捧场。

网友:
顶紧楼主!把我的疑惑排除啦!

网友:
floating current source他是由兩個疊接的diode connect串接去偏壓那兩個MOS(一個P, 一個N)
由於疊接的關係,電壓變化抗VDD能力就相對變佳, 因此輸出級的靜態電流也相對的對VDD變化不大

网友(2014-05-15):
回复 楼主:
as the fig below,to realize the function of voltage clamp(箝位),which make Va>Vp+Vthp and make Vb<Vn-Vthn,so Va-Vb>Vp+Vthp-Vn+Vthn,this make the current IM17 and IM18 smaller than Vp=Vn=1.4V.

网友:
回复 楼主:

   赞一个

网友(2014-07-02):
回复 楼主:

   楼主的这个推到我没有看懂,找你这个说话只有推导出vy'=0V的时候,才有Vo=Vx把?进而杉原电源M25的才不变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的这个解释 有明显的不恰当的地方 输出级的电流时I25=I26+Iload,静态的时候。但是你的前提是I25和I26变化一样,这个不一定啊,因为输出时漏断,漏断电压变化不影响I25和I26,但是影响Iload。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2015-04-01):
浮动电流源的作用感觉比较多,除了加大第一级的摆率,还有就是要依靠它控制输出动态电流,有一些文章说最大动态电流是静态电流的10几倍,但我最近调了一下只能做到两倍左右,感觉很难调啊?有没有做过的调得比较好的,传授下经验啊!

网友:
感谢分享,以后用到了再来细看

网友(2015-06-08):
对于直接将控制甲乙类输出的浮动电压源?镶嵌#到求和电路中, 而没有浮动电流源的电路结构, 随着输入共模电压的变化, 求和电路中每条支路的电流也是变化的。由于控制甲乙类输出的浮动电压源的偏置电流就是求和电路中一条支路的电流, 由上面的分析, 可知该电流的大小影响输出管静态电流, 因此输入共模电压的变化将造成输出管静态电流的变化。相比之下, 对于浮动电流源控制的前馈甲乙类输出级, 由于流过浮动电流源的电流是恒定的, 输入共模电压变化引起的电流变化会通过调节M9、M10、M16、M18 管的栅压调节其电流, 由于浮动电压源的偏置电流恒定, 所以输出管的静态电流是恒定的。

网友H(2017-10-25):
回复 网友I:
请问为什么浮动电流源的电流是恒定的?能不能解释一下,或者有什么文献推荐。求大神推荐下

网友(2020-03-20):
楼主分析的很好,那么楼主可不可以分析下 动态的时候 浮动电流源 两个mos的电流是如何变化的,上面加一个电流 下面也加一个电流 浮动电流源的电流如何变化

网友(2022-11-30):
引用 网友H:
回复 网友I:
请问为什么浮动电流源的电流是恒定的?能不能解释一下,或者有什么文献推荐。求大神推 ...

61楼的回复复制粘贴来的,他自己也搞不清楚。

网友:
楼主这篇用的应该是94年一篇JSSC,rail-to-rail的

网友J(2023-02-06):
前段时间正好研究了一下跨导环,并使用数学方法定量分析了电流,仿真与分析对应的很好,证明过程应该比较严格,供大家参考。

网友(2023-04-21):
插个眼,以后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3-11-25):
小弟最近也在研究AB类输出级,我说一下我的理解,有错误请大家不吝赐教。

VDD升高时,A点增加,那么VGS_M26增加。就是说驱动管的静态电路随电源电压变化;
但是M27和M28的存在,A点增加VGS_M17增加,VGS_M18增加,M16的漏端降低。也就是VGS_M26降低,就是说浮动电流源M27和M28抑制了VGS_M26增加。
所以对于前馈型ClassAB输出级,加入浮动电流源,关于加入浮动电流源后,quiescent current insensitive to supply voltage,

网友K(2024-01-11):
引用 网友J:
前段时间正好研究了一下跨导环,并使用数学方法定量分析了电流,仿真与分析对应的很好,证明过程应该比较 ...

大佬,我看你的推导里用到了前一级输入的n管和p管电流之和为恒定值,但如果前一级用了三倍电流镜法实现恒跨导呢,那电流之和不为恒定值,那浮动电压源上流过的电流之和不就不恒定了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大佬,我看你的推导里用到了前一级输入的n管和p管电流之和为恒定值,但如果前一级用了三倍电流镜法实现恒 ...

仔细看推导过程,其实并没有用到A+B等于60,所以A+B是不是恒定值并不重要。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仔细看推导过程,其实并没有用到A+B等于60,所以A+B是不是恒定值并不重要。
...

那大佬我看你最后那张图里从浮动电压源的p管导通到n管导通很快,我的图是这样的,中间有一段浮动电压源两个管都导通的阶段,是因为浮动电压源的栅压给的不对吗,我是给的2.5v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大佬我看你最后那张图里从浮动电压源的p管导通到n管导通很快,我的图是这样的,中间有一段浮动电压源两 ...

栅压够管子正常就行了,栅压什么值也没那么重要,主要是管子比例和匹配要做好

网友(2024-09-25):
码住,感觉能学好多

网友L:
这种浮动电流源结构,补偿相位该怎么补

网友(2024-11-26):
引用 网友J:
前段时间正好研究了一下跨导环,并使用数学方法定量分析了电流,仿真与分析对应的很好,证明过程应该比较 ...

牛逼 哥们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种浮动电流源结构,补偿相位该怎么补

不影响相位补偿,正常补就行,miller或者cascode miller都行

网友(2025-02-19):
记录,解释了Class-AB输出级中,VDD变化 ,浮动电流源如何补偿输出级静态电流变化。

网友:
把各位前辈的评论看完后,我是这么理解的:
加了浮动电流源M28,M27后。如果VDD变大Δv,则M28的栅极变大Δv ,那么M28的源级同样变大Δv ,因此M11的Vgs不变。因此M11与M12的电流与VDD无关。如此浮动偏置M19与M20的电流和(其实就是M12的电流)就与VDD无关。又因为M20的栅极电压变化Δv,所以M20的源极电压变大Δv 。因此M25的栅源电压与VDD无关。
核心要点在于M28起到了一个源极跟随器的作用。
如果没有浮动电流源(M27、M28),则M12的电流就不能视为一个定值了。
不知道理解的是否正确呢?

网友(2025-05-11):
引用 网友J:
仔细看推导过程,其实并没有用到A+B等于60,所以A+B是不是恒定值并不重要。
...

前辈您好,您的推导过程中两个方程相加后有A+B项,您将其替换成了定值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