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 建立时间

楼主(2013-07-24):
下边是我的运放的建立图形  ,为什么在没有达到最高点(0.6V)的时候,有一个向下的脉冲呢,我的运放如下图2  所示,相位裕度有68deg,即使相位裕度不足,也应该先有有一个过0.6V的脉冲。而不是还没有达到0.6V,就有一个小脉冲啊?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

网友:
可能是调零电阻比较大的,零点在左半平面,且零点频率较小。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2013-09-26):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不过是前置运放加gain boost的结构,一直振荡,晕死,楼主问题解决没?求助ing

网友:
把你的频率和相位裕度的波特图贴上来看看

网友:
下边是我的运放的建立图形,为什么在没有达到最高点(0.6V)的时候,有一个向下的脉冲呢,我的运放如下图2所 ...
相位裕度有68deg,即使相位裕度不足,也应该先有有一个过0.6V的脉冲。renature 发表于 2013-7-24 17:11

    我想问这个“相位裕度有68deg,即使相位裕度不足,也应该先有有一个过0.6V的脉冲”结论你是怎么得出的?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想问这个结论“相位裕度有68deg,即使相位裕度不足,也应该先有有一个过0.6V的脉冲”你是怎么得出的。

网友:
pole zero doublet.

FYI. Please see P96 in the paper.

03_The CMOS gain boosting technique.pdf

网友:
看看上面材料

网友:
1.parasitic Cap.速度是最快 (被動元件速度最快 比negative feedback速度更快) 所以那個小突波是由被動寄生元件直接由激發源頭直接couple到輸出 然後OP負回授再發揮作用 不過這個小突波並不影響全體電路 關係不大 不用在意

2.phase margin不夠 可以直接把速度改慢(增加米勒補償電容 lower Ft) 或是把gain boost 所形成的pole/zero往更高頻推

3.如果不需要太高的gain 不用加 gain boost 以免頻率補償問題造成困擾

网友:
每次看大神们的回复都会收获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