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ADS还是HFSS仿真电感好

楼主(2013-07-24):
用ADS还是HFSS仿真电感好

网友:
ADS momentum is better
HFSS is not user friendly and too complex for several GHz circuit applications.

网友(2013-09-13):
回复 楼主:

路过帮顶,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13-12-19):
回复 网友A:

    HFSS is the first choice, since it is based on FEM, more accurate than ADS MOM.

网友B:
必然是HFSS,HFSS可以仿真电感的模型至毫米波段都是可以验证正确的,本人已经经过流片验证77GHz的电感的Q值和L值都比较准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想请教一下,你有用过virtuoso PCM吗,既然都是cadence内部集成的工具,兼容性不是更好吗?在网上看了一大圈,很少看到有用vpcm做片上无源器件设计和仿真的,大部分用的都是ADS momentum或者HFSSZ等

网友:
我没有用过PCM,PCM虽然是内部集成工具,可是它队电磁场的建模不一定更加准确啊,HFSS是根据你layout导出你的器件模型,根据模型建立电磁场环境,用有限元分析进行电磁场分析,应该比较准确。一般电感或者变压器的设计很多基于HFSS仿真的!

网友:
现在最新版本的mom带FEM的,这个和HFSS比较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相互验证的

网友(2014-06-17):
ADS integrate with IC too...

网友:
HFSS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但是对资源的消耗比较大 而且建模不是很方便 当然我觉得应该有比较高级的建模的方法 只是我不会 如果哪位大神有这方面资料 希望共享下
ADS里面的 MOM 和 FEM 么,我验证过 其实仿真结果差别不大 当然我只用了传输线的仿真结果来比较
MOM的仿真结果其实还是不错的 至少我知道有 240G 的发射机用的是 ADS的 MOM仿真的测试结果不错
主要是ADS建模很方便
EM仿真里面 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做仿真的人吧

网友:
低频用MOM和HFSS差别不大,mmwave MOM听说不好用。 主要是因为MOM算法高频不收敛。
只要你设置没问题,结果收敛,用哪个都一样。仿真不准只能赖自己设置不对。

网友:
对于inductor仿真,ads momentum或是sonnet这样的2.5D仿真已经足够了

网友(2014-07-19):
回复 楼主:
HFSS is good... you can start from an example.. its not all that difficult

网友(2014-09-03):
何不都用了

网友:
i'm using sonnet

网友(2014-11-19):
回复 网友B:
你遇到过仿真的Q值偏小的情况吗。只有把guarding改为pec,仿真的结果才和PDK里的吻合。

网友(2015-10-22):
ADS 2015 mom microwave 与 FEM仿真结果相差很大,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2019-08-23):
ADS momentum is better

网友(2020-08-11):
和Virtuoso集成的话还是用EMX好.

网友(2021-01-21):
引用 网友B:
必然是HFSS,HFSS可以仿真电感的模型至毫米波段都是可以验证正确的,本人已经经过流片验证77GHz的电感的Q值 ...

您好,我想和您请教一下,您采用HFSS仿真77G电感的时候,端口是给的集总端口还是波端口,仿真模式是Driven Model还是 Driven Terminal呢?

网友(2021-06-06):
HFSS应该更准确一些,频率适用范围也更大,momentum的话方针起来更容易,HFSS有点不够友好,看你精度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然是HFSS,HFSS可以仿真电感的模型至毫米波段都是可以验证正确的,本人已经经过流片验证77GHz的电感的Q值 ...

想问问前辈,hfss怎么仿真电感,我在晚上看到看到操作说,将cadence版图gds导出,然后import进hfss,但是我试了,导进去以后是平面结构,不是3d结构,望前辈解答该怎么办?后来我看到网上说的加入一个.tech文件,这个得自己写,但是不知道这个是个什么文件,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写,希望前辈能解答
或者说前辈还有什么更好的其他办法吗,麻烦前辈来解答了

网友(2021-07-15):
还是HFSS更准确一些,尤其是能量很低的时候更加准确。不过要把端口激励,边界条件等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