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设计PA时的laudpull和sourcePuLL的区别

楼主(2013-07-24):
ADS设计PA时的laudpull和sourcePuLL的区别

网友(2014-03-16):
我也不知道,不太懂在ADS里Load-Pull和Source-Pull的含义。
按照实际操作的理解,在做Load-Pull的时候是需要Source-pull的配合的,即在load  pulling到最大输出功率时,source 也是pulling到最大增益/输出功率的。所以不明白为什么在ADS里面load-pull和source-pull是分开的。

网友(2015-12-12):
前者是负载牵引,用来输出匹配的,后者呢,是源牵引用来输入阻抗的匹配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徐兴福书上又讲到的,楼主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