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片后,大家会选择什么封装形式?

楼主(2013-07-24):
流片后,裸片,大家会选择什么封装形式?不同领域的芯片采用什么样的封装形式?比如说射频芯片。

网友(2013-09-23):
单纯射频?还是数模混合的?
我们之前的混合芯片sop和qfn都用过,针对不同的市场

网友:
射频可用QFN,寄生参数小,成本也低

网友:
这个应该根据客户的要求来做的。比如说客户关注面积啊,容易焊接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菜鸟飞过

网友(2013-11-04):
主要focus客户的要求把。其次自己流片学经验的话。一根据封装效率,二是pins num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