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DRC的问题

楼主(2013-07-24):
DFT DRC时出现大量violation。
主要是时钟不可控。
不知道解决时钟不可控的方法除了手动插入MUX以外,
在EDA工具中有什么比较方便的方法吗?

网友:
试试这个
set_dft_configuration  -fix_clock enable

网友:
如果你的RTL已经freeze,可以用autofix,但是还是不建议你用工具自动修复。

网友:
autofix杂搞啊,用啥命令
我是用insert_dft user_test_points自己添加mux或其他控制逻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