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RGB转VGA的方法

楼主(2013-07-25):
       单位机床的CRT显示器坏了,打算换个液晶的显示屏。图3的RGB接口中G包含有同步信号,将图三接口接到RGB——VGA转换器,但因为G的同步信号无法分离出接到转换器,导致液晶显示器图像静止。请教可以用那种RGB——VGA转换线,直接连接液晶显示器吗?如果不行还有别的方法吗?i      原来使用的是图1,2这种接口与CRT显示器连接的,请问这种接口叫什么名字,可否通过VGA转换线直接与液晶屏连接?本人小白,还望赐教,
谢谢.

2

2

1

1

3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