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输入参考噪声的疑问

楼主(2013-07-25):
运放能放大的信号的最小值受到噪声的限制
如果我算出某个放大器输入参考噪声电压等于 3 nV/((Hz)^1/2)
说明输入噪声平均功率 是 3 nV 吗

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知道该运放能很好的放大最小多大的信号,而不被噪声淹没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难道我的问题问得有问题

网友:
量纲都不一样,所以你的理解完全不正确。先得考虑你的带宽,sqrt(BW*psd)的单位才是功率。噪声有多大,还取决于噪声带宽。有一种放大叫做锁相放大。

楼主:
看了一下书,还是gray书里面讲得清楚一些(766页有个例子)
原本是看拉扎维的书
总输出功率谱密度在工作带宽内的积分,再除以运放的在该带宽内的增益
就可以估计噪声在输入有多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