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DR2 ODT功能的疑惑

楼主(2013-07-25):
DDR II中加入了ODT功能,即是将终结电阻设于内存芯片内,当在DRAM模组工作时把终结电阻器关掉,而对于不工作的DRAM模组则进行终结操作,起到减少信号反射的作用

ODT

ODT

但是对于DDR 内存颗粒,在进行写操作时,需要打开数据线上的ODT功能,这样与之前工作的DDR要关闭终结电阻器是否矛盾啊?

网友:
不明,马克,路过

网友:
简单来讲,ODT是为了改善信号在输入端的SI性能。
所以需要具体了解问题中的两个定义的区别:“模组”“颗粒”。
“模组”通常代表同一根数据线物理连接到多于一个DRAM颗粒;而“颗粒”代表同一根数据线之对应一个DRAM颗粒。
基于以上定义,我们可以试想下,如果同一根数据线上面有多以一个同时ODT在工作,对信号会有什么影响?
这样就会自然得到该如何去做。(问题中的说法只是一种可行方案,但不是唯一)

网友(2013-09-22):
回复 楼主:

   不记得DDR2的ODT具体是怎么样了,提供一下DDR3的ODT方案作为参考。
   DDR3有两个端接阻值RTT_NOM和RTT_WR,这两个阻值由控制器预先设置好。

   前者为内存不工作时的端接电阻,注意到这时同一通道内其他rank上内存颗粒可能在工作,所以虽然当前内存颗粒不工作,端接还是必要的;
   后者是内存处于写状态时的端接电阻,这时内存颗粒是信号接收端,需要进行端接;
   至于读,由于内存颗粒是信号的发送端,所以不需要端接,这时候ODT必须关闭。

   可以看一下DDR的规范,上面有专门一章讲ODT的

网友:
没有明白楼主的疑问哦

网友:
这个我也不清楚

网友(2013-12-16):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2014-02-21):
参观一下,

网友(2014-05-29):
楼主的疑问令我很疑惑。。。

网友(2019-07-02):
寻求答案中

网友(2025-08-02):
ODT开关其实是为了多rank协同的。多个rank的DQ引脚是并联在一起的,如果同时打开ODT,那么并联出来的阻值就会比预期要小,造成信号反射。进行读操作时,没有被读的rank也需要关闭odt,否则会把正在被读的rank发出的信号给吸收了。如果只有1个rank,那就不需要对odt做主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