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个大神能给解释一下偶极子天线的问题???

楼主(2013-07-25):
对这个天线发射一个900MHz的射频信号,A、B两端连接芯片,请问进入到A、B两端的的射频信号有什么不同?相位不同?幅度不同?还是一样的?

天线示意图

天线示意图

楼主:
没人回答吗?好桑心

网友(2013-09-19):
帮着顶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偶极子加巴伦 感觉图没画全

网友:
应该是同相的才对,反相的话电场叠加会削弱,个人理解

网友:
这个天线形式叫短路偶极子,为的是匹配

网友:
电偶极子就是两个反相的点电荷,偶极子天线电流就是一个向外流一个向内流